6SE70的正反转

楼主(2007-06-22):
如果用X101 端子控制电机正反转,则需设置571.1  和572.1,
令571.1为B0016    572.1为1,
这样就可以通过端子7的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 ,
01为正转
11为反转

网友A:
这有什么问题吗?自问自答的什么意思,或者反过来,00是一种状态,01是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只激活P571,P572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