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问题

楼主(2007-06-22):
格兰仕的微波炉, 开始是保险烧坏.换个保险丝.插上电之后.一开微波炉门就烧坏保险.以为门开头有问题.因为门开关里面黑黑的.然后买了个门开关换上,再换了个保险丝,结果可以了.但用了一天左右保险丝又烧掉.拆下门开关看了一下.里面同样有烧黑的现象.但不严重.换上保险之后.可以加热.看了下书.说有可能D1击穿.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坏才会导致烧保险??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我修过几台,根据微波炉的结构,我觉得重点是那只大功率管,因为他好像是效应管,所以用表是很难量准的,你这种情况可能是软击穿。
经验不足啦仅供参考。

网友B:
应该是门开关的问题,可能动作不正常.场效应管坏的话,前面整流部分应该也会烧坏.

楼主:
HI
可是门开关是刚刚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