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2):
电机正反转PLC编程后,求助外围接线方法

网友A:
编程会了 接线不会?

楼主:
梯形图测式正常,可输出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B:
1.输出点亮了?
2.接触器线圈与PLC输出是一致的

楼主:
输出点灯有亮,继电器没吸合。

网友C:
你用多打的继电器?PLC输出电流有一定的限制的,太大的继电器驱动不了的。

网友D:
拿一本PLC的书都有介绍.

网友E:
加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我用的是HH54P继电器作负载还是不行

网友F:
算不难得接线了

网友G:
输出点灯有亮,继电器没吸合。

检查线路,接线错误。

网友H:
ds sdf ds fsdf sd

网友I:
这样的问题太没价值去研究了。

网友J:
继电器是要外部供电的,这位仁兄不要之间将继电器直接接到PLC的Y和COM之间,实在不行拿个LED试试(24V串1K电阻),是不是继电器或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