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3):
施耐德71系列200KW变频器带160KW电机运行,各种参数也按要求设置好,运行6个月后,最近老出现电机短路保护,检查电机一切正常,现在发展到空载启动时也出现此现象,电机绝缘,直阻均正常,求助高手。。。。

网友A:
主板有问题.

网友B:
有用到编码器卡吗?
是否用到闭环控制?
电机的绝缘是否用兆欧表测的?
我曾经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C:
   VEC-V5G 通用型变频器

用于一般三相交流马达无级调速控制,输入电压等级包括220V、380V、460V、660V以及输入直流供电等。采用无感矢量或V/F控制模式,有较大的低速转距,具有全方位的保护功能,可直接进行转距控制 ,低噪音 ,RS485通讯接口,可与电脑或PLC通讯。

  技术特点

零速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正弦波PWM V/f控制,供客户选择
驱动一般感应式交流马达
可直接进行转矩控制
内置PID,内有计时器、计数器
标准RS-485通讯功能
高载波静音运行
全方位的保护:过电流、过电压、过载、短路等
多功能的I/O接口,7组可编程多功能数字输入口,3组可编程多功能数字输出口,3组不隔离模拟输入,
1组隔离模拟输入口,1组模拟输出口

  产品应用

  1 .塑料机械、化工搅拌、印刷包装、选矿机、木材加工、烟草机械;
  2. 纺织、印染、造纸、冶金;
  3. 各类输送带、生产线、油田采油设备、钢材冷轧及卷曲。

网友D:
电路检测方面出问题了,我公司维修工程是施耐德上海服务出来的,若在苏州附近的话,可以帮你去看看.QQ:10565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