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3):
我一个项目需要检测高精度电流值,电流是50周交流,从10A到300A,检测精度0.3%

网友A:
大电流应该用分流器给出小的电压信号,在经过测试仪器测得,安吉伦和吉时利应该都有这种测高精度电流得仪表,不过都很贵。

网友B:
我们这边有0.2%电流变送器,,但额定电流一般为10A,输出4-20mA,0-5V.要测300A电流需要在前面加一个电流互感器,不过好象一般的电流互感器的精度好象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