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3):
求教:扭矩驱动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参数及大概价位?谢!!!

网友A(2007-08-01):
精度主要基于所配备的编码器. 至于价位,则和你的扭矩以及转速有关.
例如,一个2000n.m的扭矩电机,额定转速在50rpm左右,配备sin/cos编码器, 其价位大致在13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