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3):
比如供电是6KV50HZ的电源 经过2500KVA 6KV/400V的变压器,输出400V电压,请问输出频率一定是50HZ吗??

网友A:
我想是的。

网友B:
变压器遵循能量守恒,它转换的只是交流电流和电压(理想变压器P1=P2),频率肯定是不会变的。

网友C:
不容置疑!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在现场实测结果却是有变化的啊
测量结果进线端和出线端实际相差0.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