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五

楼主(2007-06-23):
1、情况是这样的,输出Q124.0  q124.1  q124.2    传给cpu   然后我把q124.1删掉了
  不过q124.1的那个输出灯还是亮的, cpu关了在开就好了
   为什么呀???? 谢谢!
2、cpu与im153的通讯能用MPI吗?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说的都是cpu之间用MPI  通讯!

先谢谢!!

网友A:
1 在线修改后您需要重新下装程序
2 CPU与IM153只能使用DP通讯

楼主:
还有个问题  cpu和3个IM153连接
153    153  cpu   153
这样连可以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真的
上次问“一个人”,他说不可以
是这样把     153(终端电阻on)-----153(终端电阻of)-----cpu(终端电阻of)-----153(终端电阻on)
对吗?

网友B:
1,程序中没有让Q124.1复位的程序,当然就一直为亮的,关电后该地址已复位了,又没了置位这个输出点的程序,所以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