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六

楼主(2007-06-23):
s7-300中的  real 变量 对应组态王中的是float  实数吗?
我用int 对应整数 就可以   real 对应的float  组态王就显示不了! 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对应组态王中的I/O实数

楼主:
是对应的I/O实数
不过下面设备连接型号 是不是float!

网友A:
我不清楚您的Int是一个什么意思?选择应该选择Float,但是如果您的Int指在S7-300中的,那么Int是16位的,也就是占用一个字的空间,您是不是在您的PLC中选择了合适的数据类型呢?Float对应的是32位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