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7-06-23):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拖四台电机,想用转换开关手动切换接触器,不知用什么型号的转换开关好?  急

网友A:
说一回咋就不说明白呢?

楼主:
我想用变频拖第1台电机就把转换开关打到1位置,第2台打到2位置,以此类推.  急求型号

网友B:
恐怕不太好找,不如用4个开关什么的来控制切换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C:
万能转换开关就行

楼主:
要型号  急

网友A:
LW-5   或是LW-8  后者体积小,要4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