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3):
在线的师傅们,请问:假设1KW或1.5KW或2KW的电炉丝用220伏和用380伏的电压选多大的导线?再用380伏的电压三角型和星型接法两者用的导线一样吗?以往见到电炉丝用导线都是尽量用大些。不知师傅们怎么计算?

网友A:
1KW的用1mm2的线
差不多就行,你的功率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