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S7-300怎么进行双整数左移

网友A:
乘2不就可以了
当然除以2就是右移了,高兴了可以在位移以后加上最低或最高位一个数来完成循环。

网友B:
关于SLD指令的信息,分享一下.

LAR 1
SLD 3      // 在很多程序中,都能看到左移3位语句的"身影".

地址寄存器AR1或AR2, 它们作为32位的指针来进行间接寻址, 如果往AR1或AR2里面装入整数之后, 要左移3位, 来形成"以位作为基本识别单位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