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f故障

楼主(2007-06-24):
s7 200 sf故障
我用s7 200 cpu224xp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偶尔会出现cpu系统故障:sf灯亮,plc停机,断电后重启就正常。一个星期出两次这个问题了。
请问大家我该怎么办啊,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的CPU与您的变频器是否靠得很近?

楼主:
没有啊 而且柜子也格开了的 而且plc的电源也是取的另外一个电源

楼主:
距离是很久 但是不是放在同一个柜子里面的 而且plc电源也不与变频器用同一电源
会不会是我程序有问题啊 如果是的话 一般哪些程序容易出致命错误
我就用几个模拟量进行了一系列加减乘除运算 然后模拟量输出
还有用比较指令 用了个t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