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请问如何实现PLC在每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执行不同的程序,比如说在上午PLC执行程序一,在下午执行程序二,晚上执行程序三,怎样调用系统时间呢?

网友A:
用时间控制!

网友B:
看什么PLC了

网友C:
系统时间根据不同的PLC存储在不同的不同的区域里,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D:
这个随便做做了
不过PLC你要选带有时钟的,

网友E:
设置好实时时钟,然后在比较,
应该可以的了

网友F:
[原创]
选择带时钟的plc然后使用相应时钟内部功能 啊   这样完全可以实现的  具体的几点几分开关啊   你在程序里面加入逻辑控制就可以实现你自己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