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B][B][B][B][B][B][B]我有一套系统:主机施耐德昆腾系列PLC,采用的通讯是MODBUS PLUS ,分系统采用的是MODBUS,两者之间采用BM85上网桥连接,网桥的输出接口是四个RS232,只用一个与分系统连接,分系统是无线遥控系统,通过无线数传电台与之PLC通讯,现在通讯建立不起来,网桥的RS232出口用串口调试程序检测有数据,接上数传机没有数据出来,检测输出RS232端口发现4口RTU和7口RTS分别是+9V,-9V,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两者发生反转。而我测电脑RS232口输出两口都应该是+9V,请问通讯无法建立是否与它有关,BM85本来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的,不过软件已经丢了,我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的。

网友A:
BM85有数据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在数传.数传上有没通讯指示灯.数传通讯设置需要rts信号吗(硬件握手)?可以改成不需要,实在没法改,可以把4,6短接,7,8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