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把电动机工作电流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入至工控机的传感器是什么样的???

在线等候!1

网友A:
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5A通过电流变送器转换至20mA

楼主:
45KW的电机,要在线监控其电流,90安的电流应该选多大的互感器,其感应该出来的电流会是多大的,再通过交流变直流4-20mA的变送器吗??变送器又要多大的?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