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有谁知道松下GT21触摸屏和三菱FX2N的通讯线是怎么接的,屏是RS232的,PLC的口应该是422的,松下屏的接口是:24V+  0V  地  SD  RD  . GND三菱PLC是不是接2RX+  3 GND 4TX-引脚?我手头有威纶屏和松下FP0的线,但是不能和FX2N连接,量过了引线不对。

网友A:
加一个FX2N-232BD的通讯板;
或更换成RS422的GT21;

楼主:
GT21的屏确实是有422接口的型号,只是手头是232的,三菱232接口也不知道多少银子一个,实在不行,就不用三菱的了,就用松下FP0的也行

网友B:
电源另外接,再加一个0.5K的电阻就行。

网友A:
呵呵;那个板不到200元;
记住松下的屏都分RS232及RS422的,如果与三菱的FX通讯最好定购RS4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