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4):
[B]三菱MR-E-A伺服驱动器怎么能把参数恢复厂家初始值??希望哪位大虾指教下???偶急死了

网友A:
用软件恢复

楼主:
11
内部参数改能不???软件改能不能具体点!请上面大虾指教下

网友A:
MR-E-A的软件没试过
J2S J3的软件都用过,软件中有对参数的操作项,
可以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点一下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