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试验,电机是可逆电机,开关接到CW端时正转、接到CWW端反转;
试验要实现的是电机带动一个工具沿着导轨上下往复运动,在上方和下方的极限位置时能够自动进行正反转切换;
我自己的想法是在导轨的最上端和最下端各安装一个限位开关,然后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开关的切换,但是以前没有这种设计实际电路的经验,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怎样,也不知道怎么选择继电器,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在正转的接触器CW 除了 自锁一个KW正 的常开,  应该还要在并一个下的长开!

网友B:
我来说两句~~~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怎么做啦~~!!
破桑

网友C(2007-10-19):
顶一个

完全能实现!

网友D:
zc
       厦门谊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东方马达、开放光电、松下PLC/变频 等。
KFPS接近开关:静电容量型近接开关、接近开关、近接开关附直结接头、光电开关、光纤放大器、光纤组件、防重叠进料开关.。欢迎您的咨询!

网友E:
循环运动肯定能实现的

网友F:
是呀,就这样做,注意互锁就行

网友G:
不难,完全能实现

网友H(2007-11-19):
注意电机惯量,及换相使接触器拉弧,最好在换相时加个时间延时

网友I(2008-09-30):
呵呵,前不久我刚将一条无杆气缸改为电机加链条替代,控制差不多,只需用两限位开关来控制两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实现正反转的换向.

网友J:
注意互锁就好了

网友K:
不要忘记应加一个延时的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