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试验,电机是可逆电机,试验要实现的是电机带动一个工具沿着导轨上下往复运动,在上方和下方的极限位置时能够自动进行正反转切换;
电机加了加速器,所以速度很低,大约几十转没分钟;此外对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而且考虑到成本,不想用PLC等。
我想在导轨的最上端和最下端各安装一个限位开关,然后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开关的切换,但是以前没有这种设计实际电路的经验,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怎样,也不知道怎么选择继电器,大家有什么方法和建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只要把继电器的信号传到变频器里就好了!!接在正反转上··

网友B:
可以的,在换向点行程开关信号作为给定的变换信号,即可自动往返。如果在换向点设置使能开关信号和给定换向信号,可以半自动远行,可在换向点停顿。只要想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