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求教:想利用伺服电机产生一个高精度可控扭矩源,控制精度在0.1%以上,反馈控制信号可以是模拟或数值信号,是否可行?扭矩驱动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参数及大概价位?

网友A:
可以的,主要是精度抬高,尤其是在低扭矩的时候不好控制,很多传感器都会存在一定的工作死区。需要选择精度高一些的扭矩传感器,这么高的精度最好采用闭环反馈。如果是动态的会更加复杂一些。

网友B:
首先负载是否恒定,如果负载不恒定,这个扭矩精度要求很难达到。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一直没有看到您的回复,闭环反馈肯定是要用的,负载不是恒定的,但扭矩检测设定点需定点并稳定,例如检测点为:20%*200Nm、40%*200Nm、60%*200Nm、80%*200Nm、100%*200Nm,需要扭矩源逐渐增加扭矩至200Nm,然后依次返回,在个检测点要有稳定的静态扭矩输出,不知用伺服系统能不能实现?扭矩传感器的输出精度我可以解决,不知伺服电机应是支流还是交流,定点应用磁阻尼还是扭矩反馈信号直接控制?电机因阻尼控制和启动扭矩的影响,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抖动量?这个抖动量会不会超过0.1%?希望得到您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