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我用fx2nc-485ADP和一个232转485转换口连接PLC和PC不知道如何接线?

232转485转换口上有三个端子:485+、485-、GND

fx2nc-485ADP上为RDA、RDB、SDA 、 SDB 、SG

请给位大侠帮助!

网友A:
RDA和SDA短接接485+,RDB和SDB短接接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和SDA短接接485+,RDB和SDB短接接485-

我试了一下不行,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加一个fx2n-chv-bd模块

网友B:
你的PLC是不是fx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