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本人用一个接触器控制两个电机直接启动,两个电机的容量为11KW和15KW的Y系列4极电机,电机是用来控制液压泵的,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网友A:
我觉得无所谓。15KW不是很大。三角形直接启动也无妨

网友B:
不合适,应该用三个接触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液压泵而已,又不是搅拌机粉碎机之类的

网友C:
关系不大,最好Y-D启动,但是容量不大,也不怎么会发生问题的
但是:如这个电机会频繁启动的话,建议使用Y-D:3个接触器

网友D:
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E:
可以直接启动,但不要过于频繁

楼主:
关键是两个并联,加起来就有26千瓦了.

网友F:
分开控制

网友G(2007-10-19):
我同意10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