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我想用计算机的两个串口同时通信,一个串口COM1接传感器采集数据,另一个串口COM2接三菱FX1S的PLC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往PLC,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采用VB的MSComm控件,通信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从COM1接收数据,然后再通过COM2发送出去。这些可以实现吗?两个串口之间该如何协调?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技术上肯定没问题.如何协调就看你具体的业务应用了

网友B:
MSComm控件放2个,端口分别设为1和2。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机何时采集数据需要PLC的通知,PLC的这一通知信息是采用下位机请求的方式实现呢?还是采用多线程?我没做过多线程,还不知道VB能不能实现多线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从COM1采集到了数据,我如何再把它从COM2发送出去呢?谢谢

网友C:
不用多线程可以实现的,最简单的就用定时控件协调就好

网友D:
com2的发送缓冲=com1的接收缓冲或者转换后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