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cpu故障

楼主(2007-06-25):
s7200 plc cpu故障
比较接点错误
是程序问题引起的 也是致命错误 我也看到错误信息了 是比较接点错误 错误代码0012
为什么一般都能正常运行 只是偶尔会出这个错误啊(一个星期了出了两次)
我看了我的所有比较指令 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大家能告诉下我吗 用比较指令需要注意哪些
如果没用好比较指令会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

网友A:
个人建议:请检查模拟量是否有类似被另除、负数开方之类的可能。正常时看不出来:例如一个压力开方,正常时总大于另,可是偶尔也会出现-0.00000012之类的数,将结果与某值比较就出现了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大概知道你意思了 就是检查参与比较的数会不会变成负数 如果可能变成负数 就可能出错是吧
还有 我想问 是不是参与实数比较的寄存器是不是都先要赋值 也就是定义范围 我程序中可能有经过模拟量运算后的值参与比较 而此运算不一定是每周期执行 可能是不执行的 那么这类参与比较的寄存器是不是必须首先定义数据类型 比如第一扫描周期给赋值成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