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请问大虾们有没有一种用电流变化做为PLC的信号来控制的,就是设定一个额定的电流,值当电机负载超过这个额定值时输出一信号给PLC,PLC动作。当电流恢复后信号断开。不知这个东东的学名叫嘛。那有卖的,多少钱一个。不知那个大哥知道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用电流变送器把交流电流变为4~20mA信号输入PLC,由PLC判断是否过流。你说的输出开关量的用电动机保护器可以实现。

楼主:
我不是想用这种,我想用就好比电机保护器,他不是有缺相,短路还有过流保护吗,但是他以保护就停止工作要重新启动,我就相要哪种只有电流保护的而且不让他停止工作只是输出一信号给PLC

网友B:
那就是电流继电器了

网友C:
要的挺绝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加LM324。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开接点串到PLC输入端子上就行了.

楼主:
但是我想要那电流是可调的,我是用在控制一个刷子的升降上面的,刷子接触物体后电流增加输出信号进PLC然后刷子上升,当刷子离开物体到一定时候电流恢复到设定置后信号断开,那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