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记数器

楼主(2007-06-26):
那为大侠作过高速记数器方面的程序,我有点不明白。
谢谢赐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接编码器才用高计数的。主要用于精确定位、精确计数、下料、三菱PLC有多个输入口可供选择,松下只有二个输入口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