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寿命

楼主(2007-06-26):
各位前辈:
想问一下PLC的寿命大概在多少年? 我公司是施奈德的PLC,已经用了10年了,是不是应该升级了啊?

网友A:
10年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寿命与环境和外围电路设计有关。如果工作环境很差,粉尘大,湿度大,相信寿命会比一般的低;另外,继电器输出型的内部继电器有一个寿命问题,如果通断电流大,寿命同样会降低。

楼主:
我公司的一线生产环境夏天在40度左右,其它条件还可以的。问题是我的PLC是施奈德TSX47系列的产品,施奈德已经停产,无法再买到备件。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这两年内部继电器已经坏过几次,都是自己修复的,我担心cpu模块和电源模块坏了的话,就麻烦了没的修啊!而且我公司做这个产品只能在这条线上做,一旦坏掉就整条线全停啊,现在这台plc用了10年,这台PLC不知道还能用多少年呢?本来打算在设备大修时把它升级掉,现在想想还是谨慎些,问问大家再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做这个产品只能在这条线上做,一旦坏掉就整条线全停啊,......

PLC坏,整条线全停,事关重大。向老板建议:买台PLC,先编好程作备用很有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就准备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