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请问各位师傅,50平方毫米的电缆线最大能通过多大的电流?还有50平方毫米的电线能控制多少KW的电动机?谢谢!

网友A:
看看本论坛上的--"-介绍一个"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帖子。

网友B:
载流量是150A,能带75KW的的电动机,当然要在适当的距离内.

网友C:
150A的载流量,80Kw电机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应该考虑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