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1使用交流伺服,转速达到3000转每分钟,不知道使用位置模式能上去吗?
2、加减速都要很快,不用减速机,不用电磁刹车行吗?
3、滚动转动惯量太大了,电机转子转动惯量太小了,怎么匹配?
4、

楼主:
紧急,请高手帮帮吧

楼主:
转动惯量的匹配只能用减速机吗?如果不匹配有说明 后果

网友A:
1、如果伺服电机额定转速达到3000转,就能上去。
   再看控制方法,如果采用脉冲给定的方法,要注意脉冲频率是否能达到这个转速。计算一下。

2、多快?伺服电机一般能达到要求而不需要电磁刹车,但是需要配备制动单元。

3、负载惯量/转子惯量<10是可以接受的,通常3一下比较好。如果不匹配,采用减速机。如果不匹配,伺服很难调整好,无法达到很好的速度响应。

楼主:
目前我用位置模式可以上到3000,但存在以下问题,请大侠们指教:
1、由于滚筒转速太快,吗盘Z信号脉宽太小了,我使用PLC位置模块控制,原点输入端不能大于10K,高速时检测不到这个信号,我想知道大家控制伺服时用在高速时的z信号吗?
2、我想在伺服停止后都停在一个相同的位置,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由于速度太快,用及脉冲个数,再通过计算反应时间很长,定的位置应当有很大误差,不知道大侠们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2007-09-13):
3000rpm的z脉冲频率是50Hz,而你的plc识别频率是10k?何谈检测不到???
既然你用位置环控制,为什么还要检测z脉冲?直接控制距离不就行了?到了位置立即停车就ok拉,或者提前减速停车。当然如果制动频繁,需要制动单元。

楼主(2007-10-22):
可是实际走的计算出来的脉冲数,停止后,由于皮带轮的引起的误差可能会导致+-1mm的误差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C:
伺服每次回到同一个位置就是伺服回零功能,只要将零点计数设定为0,就会立即刹车制动,如果这么使用需要添加制动电阻

网友D:
使用原点回复功能是不是要添加近原点啊 ,不然高速(200转/分)急停----能行马

网友E(2007-12-04):
为何不用内装电机主轴,用皮带传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滚筒是多少公斤的?滚筒直径多大?主轴伺服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我们做过的主轴伺服系统100KW最高速度17000转/分

网友F:
伺服马达最好不要为了急停安装制动器或者电磁刹车,那样对轴承和光电编码器的寿命有影响。一般伺服马达响应快一点就可以做到急停,电磁刹车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或者发生事故时才使用的,不是平时工作时制动马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