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请问三相四线制电度表度数是怎么计算
我的电流互感器是150/5的

网友A:
两次读数差乘30即可呀.

网友B:
用本月表数减上月表数的差值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数30就是本月实际用电量。

网友C(2007-09-25):
表差乘以倍率即可

网友D:
3楼说得对!电流互感器的倍率是150除5等于30,有100/5的,有25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