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解压时提示,要下一分压卷。解压失败  。fxywx@163.com

网友A:
下载的东西顺序乱了,或者少下了其中的一个和多个文件!

网友B:
嗯,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下文件时,要自己把下来的文件做编号列如1、2、3、~~~~这样才好,因为有很多时候下的文件的顺序是乱的。这样你解压的时候就会失败。还有就是少下了一个或数个文件也会这样。

网友D(2007-11-17):
解压时大家先把每一个解压文件打开,在地址栏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压缩档是第几个档案,如是第九个,就把此压缩档命名为09,其它也一样,然后点第一个解压,就能自动完成,这样上传者只要不少传,漏传都可以很快玩成,不管上传顺序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