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问题是这样的 家用接地线有110V电压(用数字电笔和万用表测)但漏电保护开关不跳电(开关好) 我现在把所有接地线的接头分开后还有110V电压(手潮湿时有触电感觉) 我做了10年电工自己也傻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拉)

楼主:
有谁可以解释下啊

网友A:
之前好像我这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们那时是设备外壳和火线碰到了,在进入设备时火线皮破,导致地线有电压。你的情况不知有没这种可能!

网友B:
我给你讲个故事:
在原来公司的时候  我们一个外包公司的人说一个现场接线箱的外壳带电,我过去用手测试了一下 什么感觉也没有  他说把现场的一个切割机的电源送上后箱壳就带电了  我把切割机的电源送上后 我一试就跳起来了
问题是相线有破了的地方  接地  或是零线断了 并且接地    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C:
分开后每一根地线都有110伏电压吗?还是某些有?还是总线有?

网友D:
到底是零线有电压,还是地线有电压啊?地线一般都接地的,与大地是等电位的,怎么会有电压呢?你是如何发现的?要详细的说一下才知道。若是零线有电压,多数是零线有断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很大的电压。

网友E:
接地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存在感应电压。其电流很小,你可以接一用电器试一下。感应电压的电流是不能使用电器工作的。

网友F: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是火线接地,接地不是很明显.      请仔细查一下哈.同仁.

网友G:
接地不好,使工作设备的静电漏不出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所有接地线的接头分开后还有110V电压(手潮湿时有触电感觉)

我不明白,你把所有的接地线的接头分开???

你是如何分的呢,是在自己屋子里面的分线盒里,把接地线分开的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出现的这个110V,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接地线出现电压,可以肯定的是,接地线存在断线的可能!这个110V,有可能是有火线对断了的接地线漏电,也可能断了的接地线存在“感应电”,

对于判断感应电,你可以用接地线和大地之间,接个灯泡来判定的。如果灯泡不能发亮,接地线存在的电压,可能就是感应电了。但是应该明确的是,接地线存在断点!

期待着楼主正确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