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6):
谁有水位控制器电路图
或是自制水位控制器电路图
awsa_2002@163.com
谢谢啦!!

网友A:
买液位继电器就行

网友B:
我曾回复过图纸,搜吧

网友C:
看看这个,也许有用

楼主(2007-11-23):
[分享]
此图为利用JS11时间继电器改装的水位控制电路图,使用5个月了未出现问题。
原图取自何处不记得了,谢谢原作!!

楼主:
水位控制

网友B:
哥们,给你来个非常简单的,一装就灵
网吧画的,将就着看吧,好用,做过几个

网友D(2008-04-05):
搞这么复杂干吗?就一个浮球带动行程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就行了。既省事又省钱。我单位以前也是用液位继电器控制盘的。老是坏。现在我给改过了。几年都没事。

网友E:
9楼说得没错,我顶一下

网友F:
简单的才不容易坏 水电工的建议好

网友G(2012-04-23):
我也赞成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G:
原来热风除皱机也没那么复杂  挺简单的

网友H:
用浮球控制接触器不容易坏。

网友I:
用浮球水位行程比较短如果用水量大对水泵损坏大如改用液位传感器加上智能仪表好一点但价格高可以根据系统要求选择

网友J(2014-03-16):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可加QQ聊

网友K:
    搞过液位控制的,基本原理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搞这么复杂干吗?就一个浮球带动行程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就行了。既省事又省钱。我单位以前也是用液位继电器控制盘的。老是坏。现在我给改过了。几年都没事。

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