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221接线图

楼主(2007-06-27):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是C200H-MC221的运动控制模块和安川的伺服驱动器连接,控制模式:位置控制。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线,请各位大虾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A:
是用安川的SIGMAII吗?参考欧姆龙W系列伺服的手册中和MC模块的接线图即可.手册在www.fa.omron.com.cn上下载

楼主:
对就是这个型号,现在MC模块输出的+-10V 的末一两信号,我现在就是想实现位置控制,不知道怎么实现?接线图我已经接好如图所示:  大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C200H-MC221和安川SGDHII伺服放大器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