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7):
各位大虾:
前两天调试一台螺杆泵,电机为18.5KW ,4P  ,33.5A,是不是变频电机不确定,变频器为MM440型,22KVA,变频器有进线电抗器,没有出线电抗器 。电缆为250米的屏蔽电缆。
由于电机难以与泵子脱开,所以变频器参数快速设置之后,没有做motor ID,螺杆泵的负载较大,用手转动电机的风扇页,没办法转动电机
现象:1  用变频器启动电机时  出现了过流报警  频率没办法提升 始终在7HZ左右,电流达到45A。
        2 启动了几次后  变频器出现了过压报警   出现过压报警的时候 配电室里的灯随之闪烁一下
        3,以为变频器出现了问题 ,将一台40KVA的ABB变频器(ACS800)换上,做REDUCED ID时,快熔63A爆掉2只
       4,工频启动,电机运行正常 电机电流为15A
     5,西门子来人后说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缆太长 变频器放到电机旁边后接线启动,正常。
问题:1西门子的说明上面提到了电缆的长度为不带出线滤波装置的时候是50米,我想问一下 如果做一下MOTER ID ,现象1 能不能有所改善?
        2,他的过压报警又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
        3,更为郁闷的是,用ABB的变频器时把快熔崩了  又是为什么?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