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7):
德国ACAM专利产品TDC-GP2时间间隔测量芯片

TDC-GP2 是ACAM 公司通用TDC 系列的新一代产
品。它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小的封装,尤其适合于低成
本的工业应用领域。GP2 具有高速脉冲发生器,停止信
号使能,温度测量和时钟控制等功能,这些特殊功能模
块使得它尤其适合于超声波流量测量和热量测量方面的
应用。
QFN5-32
测量范围1
双通道,典型分辨率可达50ps rms
测量范围0——1.8us
间隔脉冲对分辨能力为15ns,每个通道可进行4 次
采样
可测量4 次采样中任意2 个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
输入信号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单独触发,或者上升
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
停止信号使能窗口可提供准确的stop 使能
测量范围2
单通道,典型分辨率可达50ps rms
测量范围500ns——4ms
间隔脉冲对分辨能力为两个校准时钟周期,可进行3
次采样
输入信号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单独触发,或者上升
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
3 次采样中分别由三个去噪声窗口过滤
TDC-GP2完全适用于时间、相位、频率和被动传感器件的测量,其测量具有高精度、短时间、低功耗的优点。主要应用于:
距离测量
流量测量
激光技术
温度测量
称量技术
高能物理

如有需要详细信息请联系我,我的联系方法:

网友A(2008-08-15):
●ALL IN ONE 高集成度专业级芯片
芯片简单易用,集成度高,具备流量计/热量计所需的关键硬件资源。并具有温度测量单元、脉冲触发器、时钟校准等特殊功能单元,可最大程

度地简化您的设计电路。外加微控制器和超声波发射接收器就可组成完整的超声波流量计/热量计。
●超低功耗设计,适合电池供电流量仪表
一节AA电池就可使整个超声波流量计/热量计维持10年的工作寿命。测量单元的功耗只有3~5μA,如果采用TI的MSP430,则整个超声波流量计/热

量计的功耗只有10~15μA,使用3v的CR2450纽扣电池,就可以工作6年。
●  高精度时间间隔宽测量范围
单次测量精度可高达65ps,最大测量范围可达4ms,特别适合低成本工业领域。
●  高精度独立温度测量单元
芯片内部设计有单独的温度测量单元,可测量冷、热水温度,分辨率达0.002°C(相当于24位A/D)。用此方法测量温度,功耗小于采用A/D转

换器进行测量时的1/50。
●   完整的设计方案,并可为客户专门定制超声探头
可提供完整的在德国验证过的超声波流量计/热量计设计方案,将大大缩短您的研发周期。并可按照您所提供的技术参数,由德国公司专门为您

制作高性价比超声探头。

申明:
宽创公司是德国acam官方授权的技术支持和供货总代理,是您可以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您的长期技术开发和提供长期稳定的,价格最优惠

,最新版的原装德国进口芯片有严肃承诺。市场上最近出现了一些假货和冒牌供应者,请客户慎重选择合作伙伴,以免损伤您的利益。请使用和

正在使用的客户及时联系我公司,请注意每片芯片上的批号和其他标记,公司为确保客户利益,每次出货的芯片编号都会及时改变,供应商会做详

细的记录,以便增加芯片的可追述性和后续服务支持.如果有技术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单位沟通,谢谢.

☆☆☆☆☆☆☆☆*☆☆☆☆☆☆☆☆☆☆☆☆☆☆☆☆☆☆*☆☆☆☆☆☆☆☆☆☆☆☆
上海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cam-china.com
Address: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58号证大立方大厦1603室
联系人:周星星  (市场部经理), 张博士
Tel:86-21-51691922-131
Fax:86-21-33927626
Mobile:13681676376, 13916212954
MSN: zhou_xingxing@msn.com
Email: star@acam-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