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7):
有一套力矩控制器+力矩电机的电缆收卷控制系统,力矩电机型号为:
    YLJ160-60/6 380V 50HZ 堵转转矩  60N.m  ,堵转电流 30A  堵转时间 10MIN
接法:Y  极数:6
    今日在生产800对电缆时,生产人员突然报告,收卷的力矩电机发热很厉害,我们到现场检查,检测电机电压为300V、电流为11.8A,当时所挂的挡位为15.5转/分,最快档。
    因为当时收线转速实际很慢,当即停车换成最慢档(6转/分),这时在300V的收线电压下就显得收线速度太快,于是将收线电压调成150V,刚好满足生产要求。检测此时电机电流为6.6A。
   请大侠们讨论其原因?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现在解决了吗?原来发热,其状态是...?现在的状态是...?我还想知道,电机的转速实际是多少?6极电机的额定同步转速1000r/min,现在的电机实际工作转速是多少呢?

楼主:
据推算开车电机实际转速为:395转/分。
  前面所述的问题简述如下:
        起初将收线挂在快速档(生产人员觉得电缆没绷紧,认为电机没劲,于是就将电机电压调高,一直调到电压为300V),检测到电机电流为11.8A。
        后来挂在慢速档,当时电压只需调到150V就能将线绷紧,此时检测到的电流为6A。电机电流降下来后,电机就不发热了。

网友B:
你可以考虑用一下我们的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呵呵

网友A:
哦,这样呀。因为收线电机小呗,不论怎么加力也无具于事,换个大点功率的看看,就会不这样了,保证能把线绷得紧紧地,甚至拉断线,或者拖着线快跑。

楼主:
已知电矩电机参数:YLJ160-60/6 380V 50HZ 堵转转矩  60N.m  ,堵转电流 30A  堵转时间 10MIN 接法:Y  极数:6
如何推算出其功率?

网友A:
这个电机是制动用的?堵转没问题,但如果转起来且有电流,就要看功率了,电机的允许功率还是应咨询制造商,如果铭牌数据没有提供的话。

网友A:
堵转时60Nm,转起来绝对不能也60Nm,那样的话电机就热了。因为堵转的时候,电机的功率很小,转矩很大,转起来,功率就大了,和转速转矩的乘积成正比。

楼主:
力矩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为卷绕特性,即呈恒功率调速特性,当电机转速大时,其电机能够输出的电磁转矩就变小。
    由不同电压下,力矩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可知:
   1)在同一转速下,电动机的端电压升高,电机能够输出的转矩也增大。
   2)在同一转矩下,电动机的端电压升高,电机的转速也随之增大。

楼主:
那么起初当机械挂档在快档时,变比i较小,电机输出的转矩M,则线盘受到的转矩iM也较小,因而张力不能满足生产较粗电缆的需要,操作工的第一反应是调高电压(直至300V),仍不能满足机械负载所需,于是电机发热.
   后来将机械挂档挂在慢档,变比i较大,则线盘所受到的转矩iM也较大,可以满足机械负载的要求,于是电机输出电流就只有6A.
   是这样吧?

楼主:
已知堵转转矩,如何推算一定转速下的转矩?应该有章可循。

网友A:
嘻嘻,出题呢?

楼主:
还不知道从哪里找答案呢?

网友A:
找一本交流电机的选型样本,数据就都有了。当然,如果是定制生产的电机,还需要制造商提供数据。另外电机的堵转转矩和运行额定点过载倍数,不同的功率有不同的值,我一般不太习惯背口诀的形式,而更习惯向制造商索要设计的技术参数和试验的技术参数。要求他们提供。这样,更贴切电机本身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