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7):
请教各位高师:我现在用三菱变频器(内部带PLC)遇到的问题是读或写一个参数时程序很简单,但是在一个程序中同时读几个参数或者写几个参数时,程序就相当的复杂。而程序步只给了1K步,这样的花光读写参数就得用二三百步,就很难再作些其他的东西。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或是简单的指令读写多个参数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为此很头疼,敬请大家帮忙。本人急用!!

网友A:
看是什么参数了,如果参数地址是联号的,用一个命令就可以了,只有把操作数目写成你要读取参数的个数,如读取命令:from K0 K0 D0 K100 就可以读取100个参数。

网友B:
I am a freshman, hehe
天有星兮,星有光;
心悦U兮, U可知?

我试一下论坛的功能,敬请见谅!

楼主:
三菱每部PLC是没有 from指令的,它的指令非常简单

谢谢你啊

楼主:
对不起上面说的是三菱内部PLC

楼主:
K0 K0 D0具体指的是什么啊?这个FROM指令具体应该防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A:
你说的是变频器内部PLC没有这个指令吧,独立PLC就有这个功能,不过读写的是模块的参数。
K0 K0 D0 就是模块0地址为(BFM编号)0的参数赋值给D0

网友C:
FROM/TO是用于特殊模块的;

楼主:
知道了,多谢!from /to 是用于特殊模块的。变频器内部PLC没有此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