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在线等

楼主(2007-06-27):
我所居住的楼频繁停电,经查是个别住户用电不当造成的,这座楼各住户的总开关断路器无漏电保护,只有整座楼有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我想把每一户的总开关更换为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以解决一户用电不慎,全楼株连停电的情况,次办法可行么?

有的师傅说:"如果跳闸会两个一起跳,更换为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没有用,"请问他说的对么?

网友A:
总开关的漏电电流选的要大一点,分户的开关漏电选的小一些就可以咯

网友B:
(总开关的漏电电流选的要大一点,分户的开关漏电选的小一些就可以de)
不错的,这样的执行吧

网友C:
现在几乎所有的新楼房都是每个户有一个漏电保护器的。哪有直接跳总开关的啦?应该抓紧改造,既安全,也防止影响其他用户用电啊,呵呵。

楼主:
我曾请教有的人说;即便每户按装了漏电保护器,如果跳闸,整栋楼的漏电保护器起也会跟着一起跳,请问他说的对么?

网友D:
呵呵,楼主太…………就为这么大点的事就要跪求?起来起来…………你是从《电工之家》过来的吧?我是queer。
分漏电保护器选动作电流30mA的;
总漏电保护器看你线路的总电流了:假如是100A就选动作电流100mA,300A选动作电流300mA。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太…………就为这么大点的事就要跪求?起来起来…………你是从《电工之家》过来的吧?我是queer。
分漏电保护器选动作电流30mA的;
总漏电保护器看你线路的总电流了:假如是100A就选动作电流100mA,300A选动作电流300mA。
这样就行了…………
呵呵~~~有的专业人士忽悠俺,说安装了也不起作用,把俺弄糊涂了。
俺在有时候去那里。很高兴在这里又碰到你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E:
[move]漏电保护灵敏度分高,中,低。30mA以下是高,30mA---1A是中,1A以上是低,有的是可调的。下级比上级低就不会联动。[/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