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GX Developer8,

楼主(2007-06-27):
谁用GX Developer8,fx2n 系列时,如何输入C,T等指令,我得怎么没有

网友A:
用鼠标点要写入的位置
直接用键盘输入OUT T就可以了
如输入OUT T0 K10
或用工具栏中的快捷键也可以

网友B:
估计是没有切换到写入模式,看程序栏,如果标框是蓝色空心框,说明是写入模式,如果是蓝色实心框说明是读取状态。

楼主:
用鼠标点要写入的位置
直接用键盘输入OUT T就可以了
如输入OUT T0 K10
或用工具栏中的快捷键也可以
--------------------------------------------------------------------------------------

厉害
但,为什么指令集里没有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用GX Developer8,fx2n 系列时,如何输入C,T等指令,我得怎么没有

厉害
但为什么指令集里没有呢

网友C:
怎么会???估计是因为你输入的格式不对或者不是写入模式

网友D:
大侠们,我用此软件怎么不好新建啊

网友E:
软件安装的不对是不能新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