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两台发电机能同时工作吗?我单位是一台三相50KW和一台单相5KW的发电机,明天停电。有两处要发电。(单位零线相通)是不是只要分清了零和火线就能同时发电?

网友A:
这么大的差别最好别同时用,发电机并机要求是电压一样,频率一致,相位一致,发电机功率相差这么大最好别同时用.一般功率不要相差1/3

网友B:
可以用动补

网友C:
不要并一起用,非同期并列有危险

网友D:
对呀.   你的发电机相差好大哦.      不能并用.危险呀!

网友E:
零线可以公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两处需要发电的地方火线可以分开,但零线分不开。
这样能不能两台同时发电?

网友E:
很可以的,你见谁家的零线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