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我们单位的吊车想装力矩控制器,我想用PLC、传感器、操作界面来组成力矩控制器,(主要是外面购买的力矩控制器用不到一年要坏,增加了不少成本)不知哪位同仁或单位做过,请指导!不甚感激!联系方式:QQ:77124352

网友A:
很简单啊,难度在于传感器和响应速度:
1.传感器要可靠,输入点要用PLC的高速点。
2.上面说了输入点要用高速点,主要是为了使能够使用中断程序,以提高相应速度。
3.传感器输入的不知道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还需要需要专用的接收模块。

楼主:
用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