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我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电机是变频带制动的,用变频器控制,要求停准精度高,但还要电机停时要稳,也就是要零速制动.用PLC控制变频器的.我用了很多办法,可是往往停准精度和平稳停车不能同时满足要求.
    敢请哪位大侠救小民与水深火热之中,请求赐教该怎么处理才能处理的好一点!先谢了,各位!

网友A:
1变频器快/慢速控制
2 高质量(位置精度)的位置传感器件
3 调整电机制动器(带制动的电机)

网友B:
变频要选高档的,或者换永直流调速才可以.这里牵涉调速比的问题,普通变频一般为10:1(50赫兹),
直流可以轻松达到100:1

网友C:
你的所谓快速零速制动是什么意思,控制是不是要求接到停止指令后立即停车定位。选型和调试正常的话可以实现要求功能。

网友D:
最好使用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E:
我在现场最近也安装过这样一台变频电机,也是要求制动快稳,但是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我们是通过改plc程序,调整限位开关,限位开关要比较灵敏,而且最好在停之前尽可能把速度降下来,加个延时看看

网友F:
我是一个初学者!赶问一声大哥什么叫伺服电机系统

楼主:
[求助]
位置是用激光测距的,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公式可以来实施速度快慢的计算.

网友G:
直流调速精度最好

网友H:
如果你的定位目标点附近有一个能反应你的目标移动位置的编码器,可直接利用变频器进行定位控制.
做法:
在PLC 程序中编两个运动学程序.
适时地执行这个程序1.  V^2 =2*a*s ,
当这个等式满足时,起动下一个程序
V=ROOT(2*a*S)
用这个V去作为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值的限制, 当S=0时,电机便停止,定位精度较高,完全的消除了贯性的影响.
式中:V为当前电机的速度(控制对象的速度).
       a为确定的电机减速度.
      S 为当前的控制对象实际位置.

网友I:
伺服是好,不过价格太高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现在进口的一些功能先进的变频器带有定位功能,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