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我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总功率为35KW,其中一台风机为11KW,其它都是1.5KW的小电机,从配电房到生产线的距离有500M,线径为70MM的铜心线(中途有驳接).为何生产线工作后电压从400V下降到355V?请各位大虾指点迷精!!

网友A:
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按道理,这样的功率,70MM铜芯线足够.
线本身的质量问题,驳接的质量问题,多会造成电压传输的降低.

网友B:
电源功率太小/更换变压器

网友C:
线路太长,增大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按道理,这样的功率,70MM铜芯线足够.
线本身的质量问题,驳接的质量问题,多会造成电压传输的降低.

我赞成!才35KW,70MM的线足呀.500米也不应该有问题.可能哪里出的问题.线材?接头?

网友E:
并联电容

网友F:
建议重点检查一下线路中间的连接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太小/更换变压器
这个与功率大小没多大关系,我算下来电压降不过9%,检查接头吧.

网友H:
功率因数不够

网友I:
1,70MM的线足
2,检查一下线路中间的连接点
3,功率因数不够

网友J:
学习了,如果楼主解决了请告诉一下.我也认为接驳去接的不好!

网友K(2007-08-01):
可以在开机时测量各接头和开关的电压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L:
是否零线在做怪?
是否零线太细!零线至少是相线直径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