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当实际量产生变化是,PID输出调节执行机构,从而减少偏差,使实际量趋近于给定量,现在的问题是:偏差有正偏差和负偏差,而PID是不管正负偏差都会加大输出吗?
一般变频器内自带的PID控制器是何种算法的PID?

网友A:
PID的算法基本上都一样,一般PID都有一个放向调节参数,可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是正偏差加大输出负差减小输出,也可以选择是正偏差减小输出负偏差加大输出,依你的需要而定.现在的变频器有全PID调节,也有的有偏差PID调节,即Y=A+B,(A为基准给定,B为PID)调节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过设置闭环正反作用来实现吧

网友C:
请教各位,我很想知道你们指的PID是什么,我是初学者.
谢谢指教!

网友D:
PID是比例,微分,积分

楼主:
感觉变频器内部的PID不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