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7-06-28):
西门子430系列的变频器能不能够设置成反转!谢谢!

网友A:
应该什么变频器都有正反转吧!

网友B:
西门子430系列的变频器能够设置成反转. 即:设置控制字1的第11位.
请看参数P1113的说明!

网友C:
这是变频器的典型功能,好像每种变频器都有。

网友D:
肯定能吧!

网友E(2008-03-08):
设置P1110  为0试试

网友F:
变频器,接线点5和6一个接正转输出点,一个接反转输出点,公共点接到变频器9点上就好拉,看看,如果是一个启动一个反转的话就启动时输出一个点,反转是输出2个点。

网友F:
没说明书吗????那也有光盘啊,打开看看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