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矢量变频能否用在风机泵变频上呢?

风机泵与矢量变频主要是不同在何处,是否可以相互代用呢?

网友A:
矢量变频可以用在风机泵上面,不过成本会高许多;
反之用则不行;

网友B: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V/f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但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

  启用矢量控制方式,还要求电动机参数与其匹配,即还要进行电动机参数手动设定或自动读取工作,才能达到矢量控制的目的。

 用于风机、泵类可关闭变频器的矢量控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