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8):
变频器直流部份老是烧?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现场有六部行车,行车的大车行走用两台变频带四台电机 ,行车的小车行走用一台变频带一台电机 ,行车的小车自重较大,工作制是24小时,这里的行车变频器已经有一个大车变频,三个小车变频的直流部份出问题,毛病类似,均是预充电板,整流控制板损坏,像短路击穿,有两个整流桥堆也短路,有两个制动单元坏,毛病实在找不出来,有那位老大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变频器是6SE70系列.

网友A:
最好再具体点
把电气原理图、变频器、电机及相关机械参数提供一下,我改造过很多行车,都很成功

网友A:
最好再具体点
把电气原理图、变频器、电机及相关机械参数提供一下,我改造过很多行车,都很成功
我的邮箱地址是:wgx163007@yahoo.com.cn

网友B:
哈哈,今天还在于西门子的工程师谈及此事,直流母线的故障,与交流进线开关的频繁动作有关,变频器系统上电以后,交流进线处的接触器切忌频繁动作,控制电机要采用控制逆变器的起停和使能软开关来实现。这属于应用技巧问题。如果可能,希望你将图贴上来讨论。

楼主:
4楼,进线开关没有频繁切换,电机是33KW的,变频器铭牌上输出最大电流是146A,制动单元是50KW的,P462=3S,P464=2.5S,P602=0.10,P603=0,别的应该没什么的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冲电电路和整流频凡烧坏和控制部分设计有很大关系,在行吊上很多厂家把变频的主电源交给门限开关和遥控器开关,使变频频繁断电和充电造成充电电路和桥堆损坏.建议:把变频电源单独供给,并联电柜内变频器的所有直流母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进线开关没有频繁切换,电机是33KW的,变频器铭牌上输出最大电流是146A,制动单元是50KW的,P462=3S,P464=2.5S,P602=0.10,P603=0,别的应该没什么的问题.
能告诉我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吗?
谢谢。

楼主:
制动电阻约8.4欧姆,功率50KW,主电源是单独供给,电源的没有频繁切换,

网友B:
制动电阻8.4欧姆,那么,制动电流将最大在100A左右了。这样你要确定制动电阻是不是无感电阻?制动电阻与装置的连接导线长度是不是太长。在制动回路如果有电感存在,那烧直流侧电子元器件的事情就会是有发生的。这个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众所周知,电感元件可以使电流不突变,电压突变,这种特性在变频器例的dv/dt太高了,击穿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