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9):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笔记本没有串口,但带有一块PCMIA卡,这卡本来是扩展网卡口用的,现在我想用这卡来转串口,不知行不行?我们公司权威说不行。你们说他说的对不对?
另外,单独买那条转换线线好买吗?

楼主:
我还听同事说那玩意卡不值钱,主要是哪条线值钱,是不是呀?

网友A:
买个USB转232线就行了,十多元条!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买USB转RS-232转换线+驱动

楼主:
听说不能和plc联结,不稳定.

网友C:
买一张PCMCA转RS232卡最好.可以找我买快递给你,快递公司代收费.lijungan@gmail.com,http://www.seevery.com

网友D:
没问题,我在用,要买一条好点的大概要150元(T-ZEK)。

网友E:
我也是笔记本,为了能把三菱FX1-30和我电脑连起来,特从玩网上买了跟USB-SC09-FX带了光盘,安装好后,把端口设置和软件一直,就是没法用,显示通信错误 ,急,高手指教

网友E:
我是笔记本,为了能把三菱FX1-30和我电脑连起来,特从玩网上买了跟USB-SC09-FX带了光盘,安装好后,把端口设置和软件一直,就是没法用,显示通信错误 ,急,高手指教

网友F:
买个USB转232线,大型电脑城能买到,要买最好的,大概150元,几十元的那种没用,连不通,要装那条线自配光盘中的相应驱动,最后端口选择com4

网友G:
用USB转232线就行了,不懂的打电话问我。0755-29645010      屈先生